不定时蓝屏问题解决,(很久没发贴,来发一贴)

楼主(2011-09-24):
距上次发贴就是求助的,现在不同了,也能发点经验了!

一不知名的主板了,没看来是什么牌子,之前修过,不过之前修都是换内存,换显卡类的板卡级修,

上次因为烧了内存了,所以换了可以了,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烧内存,今天客户来说不守时蓝屏,放我手里好好修修,二话不说了,先查看一下有没有物理损坏,有一个电容,再看看有没有断线,接口等,因为,可以点亮,免了测桥,打阻环节了,先把电容换了,测一下内存供电是否正常,二代,问题出来,应是1.8V,怎么是2.0V呢,会不会是这个问题引起的蓝屏呢,二话不说,先跑一下,看看是什么供电方式,没有内存电学管理,只有一个场管出的S极,供的电,D极接的3.3V,跑G极,到了一个AZ324M,运放上的14脚了,同时S极反馈一个给13脚,12脚是接的两个电阻,是基准电压,3.3V,经两个电阻分的1.8,但这两个电阻值算也是2.0V,怪啊!!!100欧和150欧,不管他改了再说,(之前已经判断场管和324是好的)找了半天,算了又算,找了两个电阻,一个51欧,一个62欧,接上,电压终于变成1.81V,再测其他的电路,正常,装机跑系统,三个小时,没有问题了!

上图

网友(点评):
很好,这种维修思路咱是怎么都想不出来的!

网友:
这个分压计算程序好

网友:
那我把分压计算软件传上来

网友:
请问这运算工具是什么啊 可不可以分享个给我呀  137311412@qq.com  谢谢了  大哥

网友A:
汗一个,电阻分压还用软件啊,别到时连知道电压、电阻,算电流都不会了

网友:
先硬后软件,这东西不错。方便!

网友:
也许是那两个电阻其中一个阻值发生了变化引起的。两个都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好啊值得学习的

网友:
不错,很好的实例....

网友:
楼主是怎么知道12PIN是基准电压的。。。他的正常值是多少呢。。。。

网友:
0.2V之差也引起蓝屏,学习了

网友B:
这个是运放哦,基准是多少,它就会输出多少,办内存是1.8V,基准也必须是1.8V,为了稳定等原因,才用这个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汗一个,电阻分压还用软件啊,别到时连知道电压、电阻,算电流都不会了

方便发贴,总不能画出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运放哦,基准是多少,它就会输出多少,办内存是1.8V,基准也必须是1.8V,为了稳定等原因,才用这个 ...

哦。。。知道了。。。谢楼主的分析。。。。可加我Q吗。。。306759422我们可以交流交流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知道了。。。谢楼主的分析。。。。可加我Q吗。。。306759422我们可以交流交流一下吗。。

好,我Q51885253

网友:
2.0V也是正常范围呀,楼主?

网友:
2V应该不会有什么大得问题吧     可能楼主换个内存也就好了

网友D:
问题是不是还在控制芯片呢?

网友:
楼主这个是台式机吗?这个思路很好知道学习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块板是内存不过,当时是内存坏了,后来我换了一条新内存上去,不过当时我测了一下内存的电压也是2.0V呢,不过客户现在在用也没发现有问题的。

网友:
高手极了.

网友:
正常范围内是1.8-2.0V,没错的,我就把它改成1.8V,至此没有蓝屏过!也是想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不是还在控制芯片呢?
控制芯片换过,

网友:
杂牌主板2v很正常,华硕一代的还有3.3的呢。

网友:
我觉得2.0的电压影响不大,说不定这机一下又回来了

网友:
见过很多二代供电2.0V的,很正常,LZ估计没有找到真正的故障点。

网友:
那个什么,能计算电阻的程序,,和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