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400不过内存

楼主(2011-09-24):
我把内存加焊过还是不行。高手给点思路。。

网友(点评):
给个结论,断线喽,找吧

网友:
还是没加焊好,呵呵。

网友A:
内存槽会虚焊  是不是你焊工不咋地

网友:
上次修了台也是一样的,给别人焊过了也不行,人家报说是北桥问题,后面拿过来我加焊内存一样可以的了,加锡上去加焊。

网友:
一:更换板载内存
二:拆去板载内存,用扩展内存

网友:
板载内存可以用扩展内存代替吗

网友:
查内存供电   换北桥

网友:
拆掉板载内存不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槽会虚焊  是不是你焊工不咋地

板载内存……

网友:
SMBUS 正常嗎?

网友:
我是你的话就直接把板载卸掉。如果不是内存槽的问题 是不影响开机的

网友:
n你先把板载的卸下来看看

网友:
板载内存很难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