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9-24):
帮忙看看PWRSHUTDOWN这个信号是从哪里输出的,这是IBM T61的机子,输出这个信号要具备哪些条件,这个芯片是U61

网友:
楼主这张图片不清楚,高手可能看不清图哦。

网友A:
    T61的笔记本应该是TB62506输出PWRSHUTDOWN的!首先TB62506要有主供电,时钟,复位,这些有了后,TB62506会输出PWRSHUTDOWN,输出来是未工作的,被上拉电阻拉到3.3V的!另外TB62506温控电路呢外接13只热敏电阻,检测各电路的温度,一旦有个电压过温时,就会把PWRSHUTDOWN的电压下拉至地,就没电压了!还有个就是有个电压没有出来,PWRSHUTDOWN也会被下拉至地!解释的够清楚了吧

网友:
先谢谢你,我想加一下你QQ,还想请教几个问题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T61的笔记本应该是TB62506输出PWRSHUTDOWN的!首先TB62506要有主供电,时钟,复位,这些有了后,TB6250 ...

您好,能不能帮我说一下那些脚位,比如说你说的温控电路,是哪些脚啊,最好是把那些条件说详细点,行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