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心得主板简单故障

楼主(2011-09-24):
今天修了块845的板子没有独立显卡,上来对该主板ATX电源接口打对地阻值黄12V,红5V对地阻值正常,发现橙色3.3V接口对地阻值为060多欧对地轻微短路。插上电源可以开机 (注意这里橙色3.3V对地阻值没有低于10欧不算严重对地短路电源不会保护)插电源开机跑码C1-FF维修思路,这种故障一般是内存供电故障,使用数字万用表直流20V电压档测量内存供电MOS管电压输入为3.3V橙色3.3V提供,控制10.几V是北桥附近的LM358集成运算放大器控制管子的输出为1.5V输出明显偏低,因为内存供电正常输出为2.5V而且控制级电压应该是5.几伏,接下来使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该内存供电管发现DS级已经导通了使用热风枪将该场管拆掉测量ATX电源接口橙色3.3V接口对地阻值恢复正常了从060欧变为200欧橙色3.3V对地短路是由于这个内存供电MOS管击穿导致的因为该内存供电管是3.3V的输入是橙色3.3V直接提供所以该管要是击穿导致的3.3V对地轻微短路,但是如果要是南北桥损坏可能会导致橙色3.3V对地严重短路(对地数值低于10欧严重对地短路)换上个新的内存供电管开机测量管子D级为3.3V正常,控制级G级为5.几伏正常了 输出为2.5V 此时测试卡跑码已经跑到7F了 7F显示器已经可以亮了 故障排除..      该主板内存供电电路使用LM358控制该内存供电管。该主板的LM358分别控制北桥供电管和内存供电两个场管。 所以先要测量LM358的供电脚第8脚 正常工作电压为12V 如果为11.94V左右说明LM358供电正常  一般LM358不容易损坏,所以要先测量LM358的供电脚电压 防止LM358损坏。如果LM358没有损坏在去查LM358所控制的两个MOS管。

网友:
可以哦,思路比较清楚哦

网友:
还可以,这个lm358感觉有时候比较头痛,好象还有什么别的芯片也控制它

网友:
分析的很好,思路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