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sl410k 瞬间有3 5V 到无3 5v 待机

楼主(2011-09-24):
接手一台SL410K ATI独立显卡的板 daogc2mb8e0 rev:e

故障,无法开机 不能触发。

接可调电源瞬间有待机0.02到000,拆机检查各电感电容没有短路地方,待机芯片是ISL6237

查芯片各电压如下:6脚  4脚  7脚  1脚  3脚  17脚  24脚   14脚   27脚
                              20    4.6    5      2      5     4.7    4.6      5         5

测得插电瞬间是有 3.3 5 V电压出来的,换过CPU电源IC   isl6266

换过待机芯片。拆过温度控制中的PQ74,    请教大家出出主意

网友:
可能有短路 引起的保护

那是一定的,无压当然不开机喽

网友:
短路保护。你查查管子了什么的。查不出来就要考虑桥了。

网友A:
桥也量了,没短。其他管子也量了没短

不知道往哪里使劲了。

网友:
  还是感觉南桥。 没量出短路的话、

网友:
现在查到是光驱的+5v供电对地短路,拆掉L20是+5v输入端对地。但找来找去都没有找到那里短了。加个3.3v电压上去也没有烧出来。很晕

网友:
上次也是一台SL400 集显 待机0.01 有3 5 V 触发不了 量 网卡短路 拆了周边不短 就是开不了
满板都量不出短路

网友:
高手们出来,顶起来别沉了。

网友B:
呵呵...楼主。。不知你的修好没。。我刚接到一台。和你说的一样问题。。。我的修好了,,,是一个0402的电容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桥也量了,没短。其他管子也量了没短

不知道往哪里使劲了。

你可以把CPU供电的小4P拔掉。。只上20P电源口。什么都别上。故障依旧的话,用手摸那个元器件发烫。直接换

做我师傅吧
这伙中午一定喝了不少酒,还没醒呢!!!
丑男真是牛,你有没有看清楚主题啊。还20pin 4pin,灌水

信诚 -5 严禁灌水

网友D(2011-10-26):
引用 网友B:
呵呵...楼主。。不知你的修好没。。我刚接到一台。和你说的一样问题。。。我的修好了,,,是一个0402的电容 ...

你说的电容0402好像找不到呀,能不能说详细一点,谢了

网友:
电压加到5V烧

网友E:
芯片的工作条件不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电容0402好像找不到呀,能不能说详细一点,谢了

那机修好那么久了,,。。不记得准确那个电容了。。我拆的是声卡IC边上的5V电容,,你用烧机法是可以烧出的,。只是那电容太小了,你们没注意。。好像还有那黑色的胶纸盖住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芯片的工作条件不够

这哥们也是没看下文就说的。。。。都说了是光驱5V短路了。。。还说什么,。。。工作条件不够。、、、、、、、、无语。、

网友:
肯定是电路那里短保护了!这种问题最扯蛋了,麻烦呀

网友:
应该也算是通病吧,位置是C364

网友:
查不出来就要考虑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机修好那么久了,,。。不记得准确那个电容了。。我拆的是声卡IC边上的5V电容,,你用烧机法是可以烧出 ...

这个我用烧,没烧出来,也是光驱。硬盘供电短路
现在没招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机修好那么久了,,。。不记得准确那个电容了。。我拆的是声卡IC边上的5V电容,,你用烧机法是可以烧出 ...

客户还没拿走明天我再去查看,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桥的问题也可能有,因为北桥也用到这个电压。但是北桥是打黑胶的,况且考虑到这桥不会那么容易坏。认为还是其它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客户还没拿走明天我再去查看,谢谢你的回复。

在板的右下角的,,是个0402电容来的,这种机是可以烧出来的。你要慢慢摸,,,

网友:
我修到个一样的,是声卡接口边上的电容c507.有麦拉挡住的,我也是看了你们的贴去查的,我开始也没有看到5v短路。

网友:
有些是烧不出来的~~~~只有一个一个公共点断开,缩小范围,在一个一个拆了,我手上一台就在拆,也是烧不出来,后级短路,去了好多地方

网友:
楼主。。不知你的修好没

网友:
这两天机子太多还没时间去搞它。

网友:
我也遇到过,手中有两块,到现在还没搞好,郁闷!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把CPU供电的小4P拔掉。。只上20P电源口。什么都别上。故障依旧的话,用手摸那个元器件发烫。直接换

我擦。。在说什么呢?一句听不懂。那个“拔掉小4P”不是我说的。看看USB和圆口键盘是不是用的待机电压?是不是双路供电?我前几天也有一块,就是紫5V双路供电短路,拿直流表给烧好了。就是USB附近的那个五角芯片挂了。搞了一天。

网友:
查一查升压BST正常不?

网友:
我的今天已搞定,是C495短路。

网友:
谢谢各位给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擦。。在说什么呢?一句听不懂。那个“拔掉小4P”不是我说的。看看USB和圆口键盘是不是用的待机电压?是 ...

老兄你那是台试电脑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板的右下角的,,是个0402电容来的,这种机是可以烧出来的。你要慢慢摸,,,

C495是完全短路,我烧了十分钟都没烧出来,后来硬是一个个断开才把它揪出来。谢了兄弟!

网友:
考虑桥吧  朋友

网友(点评):
这哥们看贴不认真。

网友:
当看到你这个瞬间有然后掉电后,而且是待机时。。。就想都不想,这绝对是短路了。。。你好好找找肯定有,找到后,用烧的,用同等电压烧。不过我试机,烧的也不一定能全烧出来。不行的话就一个一个的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C495是完全短路,我烧了十分钟都没烧出来,后来硬是一个个断开才把它揪出来。谢了兄弟!

恭喜,,终于修好了是吧。。呵呵。。。有些人查不出来就修不好,,我上次修的那台,那客户说拿到别的店没修好的,,,

网友:
我以前也修到过这样的问题     开机后5M短路     后面发现是USB供电的5V滤波电容有漏电的现象引起的     换掉后故障解决

网友:
楼主现在不是3 5v没有出来吗

网友:
这个我没遇到过,特意来学习一下

网友:
后及短路了,这个故障我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客户还没拿走明天我再去查看,谢谢你的回复。
先摸在亲 老师教的

网友(2011-12-06):
有短路的地方。保护了

网友:
恭喜了啊 真的烧出来了。。之前的 sl400 诶 那个啊 能开机 但是呢 南桥一直烫的说 那个 如果是电容短路的 我还爱烧的说

网友:
好东西 你看看 怎么样

网友:
我刚刚也遇到一个。。清华同方V100A 焊了下显卡、。之后也是瞬间的3V 5V 测3VS短路了。、取下显卡阻值起来了、、、希望能给你个参考

网友:
你查一下3B 5B的转换管 应该是后面有短路了 刚刚修一个和你一样毛病的主板 也是SL410K的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同不过是进水机,正在搞呢、

网友:
10楼 无敌 楼主 限流再烧烧 看

网友:
我这个是C363短路了

网友:
这是保护,不是短路才掉电,有可能电压不够

网友:
我今天也来了个SL410K的集显板子,短路了,准备才仔细测或者代换。感谢大家的共同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