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笔记本不过内存!进 进 进 进进进进进

楼主(2011-09-24):
三星

最基本的方法,先解决下内存的问题,换根内存试试吧

网友(2012-02-23):
供电正常后,系统管理总线数据 和系统管理总线时钟,和SPD!

网友(2011-09-24):
看下内存槽背后的三极管以及电阻  还有刷下内存槽 这个板子就好不过内存 刷下然后多查几次

网友:
这些主要是什么呀?信号吗?

网友(点评):
您是直接客户吧,但是您还有假负载,很难琢磨啊

网友:
复位是最后到cpu的 cpu都有复位了那可能是与内存连接线路的问题 跟复位没关系了

网友:
经验主义者,能到0.8电压一搬都基本出来啦,可直接先把桥干啦。不行再来测信号。

同楼上,头像很有型。
头像很有型

网友:
瓜娃子!这副本来就是独显的非说是集显的!

网友:
   到底是集成的还是独立的

网友:
如果排除了内存槽和内存的原因,那先做北桥吧。

说的对

网友:
北桥去色皮油的复位,和后去内存显卡的复位都是北桥去的,如果内存内存草都可的情况下,可做NB

网友:
兄弟 我也正修这个本子 我的是死机 现在是不显了 哎  你的搞好了没有说说情况

网友:
独显 的图纸    搞错了   不好意思  兄弟们

网友(点评):
哦,先把基本的配置情况搞清楚哦,免得大家瞎想 乱出主意

网友:
先做北桥再说吧

网友:
想下一个看看情况................

网友:
先干了北桥再说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很大,不行刷程序看看

网友:
重新做 BGA  北桥

网友(2012-05-06):
复位是由北桥发出给个个管理 CPU有复位 电压都正常 干桥吧

网友:
三星是个垃圾机
我接一台开始是不进系统
现在不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