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三载上网本

楼主(2011-09-24):
    今天  接了一台三载上网本   装系统   装完之后没有无线网卡    。这该怎么办啊 。个位高手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帮帮忙呀  。

网友:
可能是网卡接触不好。。。拆下来从上试试。。。

你用软件检测的时候有没有找到网卡?

网友:
没有啊  只有   有线网卡

网友:
看看里面有没有无线网卡开关。

网友:
找驱动,看看网卡是不是没有装好,酒精细细,不行就换个无线网卡

网友:
你看一下bios里面有没打开

网友:
看看无线开关打开没

网友:
用evester 看一下有没有这个pci 硬件 ,。没有那么就看是不是插了

网友:
你是不是你没有打开无线网卡的开关哦

网友:
你的无线网卡驱动有没有打上

网友:
先看看认到硬件没有撒

网友:
我今天饿碰到一台这样的机子   认不到硬盘

网友:
拆下再装上试试

网友:
到硬件管理器里面看找到新的硬件没有,没有找到,估计你网卡坏了,...

网友:
应该是驱动问题吧。

网友(2011-10-26):
如没有提示,可重新拆机,也顺边检查一下是否已损坏,一般都可解决

网友:
这我也碰到过最终还是没处理好,还好客户好讲他不用无线。  但我觉得它不是他们所说的事什么坏了或没开,我感觉是有一个什么软件开启的,在没装之前开机的时候它会出现以个叫啥的软件开启的。说了大家还不一定会相信。  期待你解决的答案啊!

网友:
原来有吗 看有开关吗

网友:
看看驱动对不

网友:
SONY的本本大多都有一个无线开关的,打上无线开关ON看看无线灯亮不亮,要亮了才能识别得到的~要是不亮而又确实存在无线模块,那就检查开关电路了~

网友:
问之前客户的有没有无线,有,先打驱动,不行,在换同一个型号的驱动,再不行,客户又确实要用,那就买个U口的

网友:
网卡坏了,或开关没开啊

网友:
开关开不开都可以找到的  你换个系统试试  还有他本来网卡是不是好的

网友:
是没有驱动还是根本没有显示那个硬件

网友:
他以前的能收到网络         应该有开关或驱动没打好

网友(2011-11-30):
我碰到过一台机子要下一个电源管理程序

网友:
山寨机都是usb网卡,看看是不是有个usb设备没装上!

网友:
看硬件  或者开关啊  BIOS   只有这几种 以后就难了

网友:
这个只能查无线网卡一块,是不是没装,坏了,驱动等,还有就是看无线网卡槽了

网友:
驱动 都没有认到  怎么跟开关有关系呢

网友:
SONY的小本 在bios里面是可以关闭掉无线网卡功能的。

网友:
看下底壳周边有没有开关什么的。一般认不到的话估计可能是无线本身坏了。

网友:
换个看下能不能认到  。

网友:
无线驱动找不到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