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页
HP CQ45

楼主(2011-09-24):
前天接了一台惠普 CQ45 的
笔记本
电脑 拿来的时候键盘和鼠标有时可用 有时不可以用 。 我把IO加焊了一下 可以用了 。客户拿回去用了俩天 ,他说 还玩了一天游戏 后来开不起机 。我量了一下 3 5V都有 。这可能是IO问题吗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笔记本

网友:
不触发吗,,,,按不触发维修

网友:
可以触发 ,就是没显示啊

网友:
换掉IO吧,这样90的机率修好的
补充内容 (2011-10-25 17:45):
各位别再来反对啦,俺是说机率,没说100%啊,当然还会有排阻啊、小电容、IC等腐蚀都会引起啊
反对楼主:
5.0
易淑伟
反对楼主:

网友(2012-01-17):
阳光梦
反对楼主:
就只是因为他动过IO吗

网友(2011-09-25):
有什么反应呀 是集显的还是独显的呀

网友:
不显示!!!不显示有很多问题的 楼主能讲清楚点吗 大概说下电流走向
同意楼主:
5.0
易淑伟
同意楼主:

网友:
看电流怎么跑的才来提问吧,这样的问法谁能知道

网友:
估计是显卡挂了 玩一天游戏不挂才怪

网友:
楼主把情况说清楚些呀 这样不好跟你提示呀

网友:
刷下BIOS试一下
同意楼主:
5.0
易淑伟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1-17):
wang774512
这个机器就是BIOS的

网友A(2011-09-27):
楼主 你你先测下各路电压有没有全 电流跑多少

网友:
电流跑多少

网友:
学习了。。。。。。。。。。。。
反对楼主:
5.0
是人非神
反对楼主:
灌水

网友:
什么都有可能造成不开机,看具体情况,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个鸟蛋主板CPU脚座和北桥出问题的都挺多的吧

网友:
还是IO吧

网友:
电流是多少很重要啊·!!~

网友:
不开机还是不触发
如果是不触发检查开关电压及触发条件

网友:
要是能触 发不能显示的话,这样的话很可能是显卡的事,见得多了,你看看电流是不是跑到,1A左右了呀,就不动了啊,
你加一把显卡估计就好了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3.0
易淑伟
反对楼主:

网友(2012-01-17):
qdxjsm
同意楼主:
我的维修方法跟你一样,极力推荐···那个显卡好像是G98的,也有这毛病,AMD的也有这毛病通病··

网友(2011-10-08):
开不起机这一句话佷复杂的,楼主可以描述清楚一点,,,待机正常查IO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板号是LA_4102P    BIOS

网友:
多数是显卡吧

网友:
楼主把问题说清楚些啊

网友B:
说得不够清楚,你上次弄过IO洗洗或换个IO试试

网友:
是AMD 的CPU吗,是的话换个U看看

网友:
还是要更换的

网友:
把IO芯片好好焊一下吧,用风枪吹一下,清洁干净

网友:
两次可能不是同一故障了,楼主看下电流如何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想知道如果修不好,是退钱还是怎么办呢?

网友:
把问题说清楚我们也好帮忙呀。你这样我们怎么帮忙呀。不过CQ45的机器楼主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不要把思路局限于你修了一下I/O,有可能他的机子本来就要坏了呢

网友:
垃圾HP呀! io能虚焊的 还真不多
看看是不是显卡

网友:
外接显不吗。可能是屏线断了

网友:
这个机子,问题好多的不一定是IO的问题其他的也有可能啊

网友:
开盖仔细查查

网友:
先按不触发修,触发不显就可能是北桥或者显卡了。

网友:
要测量一下IO工作条件

网友:
AMD的还是英特的,要是AMD的基本上都是CPU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