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7300GT花屏?请问怎么维修?

楼主(2011-09-24):
朋友处拿了块昂达7300GT 128M DDR3的板子,上机测试花屏,测量显存供电2.18V,请问正常吗?显卡电源管理芯片是APW7065,7脚COM是1.5V,6脚FB为0.8V跳动,是反馈出了问题还是芯片坏了?APW7058手头上有一块,可以直接代换吗?谢谢

网友:
供电正常范围  核心或显存的问题居多

网友:
传mats结果 顺便拍一张花屏的图上来看看

网友:
MATS结果: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19957170            0
FBA[63:32]           0        16892            0
FBC[31: 0]           0        20428            0
FBC[63:32]           0        17368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0 A00 A00 A01 A01 A01 A01 A02 A02 A02 A02 A03 A03 A03 A03
   A04 A04 A04 A04 A05 A05 A05 A05 A06 A06 A06 A06 A07 A07 A07 A07
   A08 A08 A08 A08 A09 A09 A09 A09 A10 A10 A10 A10 A11 A11 A11 A11
下面还有一大串,非常多就不复制上来了,请各位帮我看看

网友:
电压正常。这种情况一般是显存虚焊了,焊一下显存应该没问题。

网友:
你这块和我以前搞过的一批铭宣6600GT PCB一模一样的,电源IC可以用RT9214替换,不过看你的测试结果,如果你确定MATS版本和测试环境没有问题的话,核心重殖看看吧

网友:
哦 来看看这个。

网友:
apw7065=nx2114=cat7583ca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