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D 奇怪问题

楼主(2011-09-24):
机型: ASUS Z99D 独立显卡  AMD  单桥
故障: AMD CPU上去测短路  不上却不短路  换了几个CPU  也是一样

请高手出招吧

网友(点评):
不上U是多少?上了U是很低的

网友(点评):
只要阻值不是为零就没事。

网友(点评):
本来阻值就低

网友(点评):
几欧阻值都正常的啊...

网友(点评):
电压有没有啊

网友(点评):
确定CPU供电短路为零吗?要是真为零 ,看下是不是MCP的北桥,CVORE IC

网友:
5欧姆算正常的..是全完0了??

网友:
是楼主表笔不好使吧,确定是短?应该是阻值很小吧.....

网友:
CPU上去阻值是很小的,也会蜂鸣

网友:
朋友赶快买个 服了科 吧,你那是修啥家电的几十块钱的表吧

网友A:
不是蜂鸣响就断路的

网友:
你就不能换一个因特尔的CPU吗

补充内容 (2011-11-13 14:40):
饼哥,你看他们都故意在灌水呢,故意抓我不放呢,看看有多人灌水吧,请求饼哥处罚他们

亮了
肚皮疼了。真是2012的人才啊,祖国有希望了
兄弟太豆了吧
这个贴比较搞笑...

网友(2011-12-20):
神一样的人,忍不住还是笑了!
LZ 你什么的干活??????
我 无奈的笑了
amd能和英特换吗????????????
老板,你是间谍么?
人才啊
希望以后这个方法会诞生。
这个确实够水的,服了
神马都试浮云。。。
看你也是老江湖了,你咋知道这两个厂家的CPU可以互换了?
ayu
这位仁兄很厉害AMD与英特尔可以互换。
都是高手!

melody198601 -10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昔日重现 -5 严禁灌水

网友(2011-09-25):
很多北桥二极体值很小的。

网友(2012-03-08):
那个兄弟是有点豆的,

网友(2011-09-25):
7楼的太有才了,~~~

   各位大师你们都用的是啥表呀~~~

网友:
先去了表笔的误差再看是O还是多少,几欧是正常的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是AMD的主板,你让人换INTER的太荒唐了吧!如果是你你能装上呀!!

他说是AMD的CPU吧

网友(点评):
你试过在同一块板子上用过这两种CPU?

网友(点评):
socket7 的台机主板 可以用AMD的CPU 也可以用INTEL的CPU, 不过那已经是90年代的事了

网友:
这不一定是AMD得问题,你看看电源模块那里有短吗

网友:
显卡对地阻值多少正常的,4欧以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蜂鸣响就断路的

蜂鸣器响就断路?

网友(点评):
一般有电压的话是不短路吧

网友:
阻值多少啊?

网友:
是不是CPU上在上面短啊!

网友:
听到蜂鸣 不一定短路 你要看看阻止多少 一般几欧  都正常

网友(2012-01-31):
严禁灌水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