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用多功能《铠恒BIOS烧写王》

楼主(2011-09-24):
刷写 一代二代三代内存、主板、游戏机BIOS等等。用了2个BIOS 刷写测试,结果给刷不跑码了。
Winbond BIOS  型号:W49V002FAP

网友(点评):
这个我以前用过啊,还可以,就是写的速度太慢了。

网友:
我也买这个了,货还没回到,应该有说明书的吧?

网友:
多少钱啊???

网友:
楼主,我要买了台,都几个月了,只有买回来刷了个飞利浦液晶显示器的程序,成功了的,其它都没有成功,也是提示错误,不知道哪里的问题,现在问卖家,回都不回我了。

网友:
我买了个155元,还没开始用

网友:
还不知道怎样使用编程器呢

网友:
      不要图便宜啊。我感觉还是买专业的通用编程器好。比较西尔特,威龙

网友:
我也买了个,不过不好用,刷过几主板,不过W39系列没成功过,SPI的也没能成功,后业不用了!用法其实很简单,

网友:
曾经花了330元买了一个山东什么地方出的,还是裸体的,头尾还没有刷3个就坏了,最后这商家就消失了,工具这一类东西一定不要差钱。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话说得多好!!!

网友:
我感觉刷bios还是用希尔特580u比较好,好用

网友:
这个我用过,确实不好用,多摸索一下,我买的这个编程器,不放芯片,都照样能读,但一刷就出错,送你的有很多软件,刷不同的bios用不同软件,我就是这样用的,反正能用了,

网友:
顺便问一下,VPP跳线你拔下来没有?这个编程器刷八角的25类芯片不行,如果是以前的老bios芯片还是可以的,就是速度太慢

网友:
好的工具让你省心又省力,工具一定要好的

网友:
我也在考虑究竟买那种的编程器好,看来还是得买品牌的东西才行啊

网友:
刚刚想入手,不知道如何???

网友:
好复杂的东西,我连连都连不上编程器,晕

网友:
我还说正要买了,还是算了把。

网友:
我觉得 再花时间去摸索的话,不知道要 刷坏N多个 BIOS啊。这编程器还可以刷 飞利浦液晶显示屏啊?》

网友A:
VPP跳线拔下了,第一次刷 可以成功 但是放到主板上测试,没有成功,然后再拿同样主板 备份出来再刷 结果提示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VPP跳线拔下了,第一次刷 可以成功 但是放到主板上测试,没有成功,然后再拿同样主板 备份出来再刷 结果提 ...

我昨晚试了,如果先擦除,再编程就不会提示出错,你看看是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