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触发掉电简单维修一列

楼主(2011-09-24):
    前天接到一台THINKPAD SL410K 。客户拿过来说开不了机了,我马上接上可调电源、触发掉电、触发到0.8A马上就掉下来了。插上电源的瞬间屏会白一下(瞬间)。给客户说主板问题,拆开检测下。拆机(中间省略100字) 裸板接上可调电源,触发到0.34A掉电。根据经验马上测CPU电压、没有直接去告诉客户CPU电源IC坏了。一阵瞎忽悠400RMB。客户爽快答应。说马上修。急用!当时随便打了下CPU没有供电,所有旧没有去量其他的(在这里走了不少弯路)。没看板子直接加焊IC。无果!  马上测CPU IC工作条件。当时只发现5VSUS 只上到3.8V就掉下去了。我心想电压还没出来完是正常的。 。改测的都差不多正常啊。怎么还是不出电压呢? 无意边按触发键,边量电感PL18没有电压,马上仔细打了板子上的所有电感PL15也没有电压。 CPU自然也就没有了。马上测PL18 IC条件。查了下感觉没什么异常(注:边按触发键,边量的
    继续测量PL15 管理IC工作条件:   测了下没啥异常呢。哥就郁闷了。没办法加焊IC呗。 没想到加焊PU11 加焊后不掉电了。心里那个高兴哇。我都不知道咋好的。 装机。OK后已经下班了。 过了2天客户打电话过来说机器又不行了。让他拿过来,故障和原来一模一样,掉电!! 马上拆机。 拆开后。对着电脑分析了下电路图。3路都没有电压。当时只感觉5VSUS不正常。就搜索了下+5VSUS。看图: 一看+5VSUS连接的正好是没有产生电压的3个电感 。当然还有个PU5 主板上我就没去找了、、 自己想了下。掉电?转换电压也该全出来完啊、、     换了PR252测试完全OK。  提醒大家,修机别在像我这样走弯路了。    写出来分享下。掉电很常见的例子。写得不好,大家别拍砖、、、

网友:
嗯,刚修机,特别是掉电的机子修到这样不错了,也给别人一个提醒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我都有三个月没修板了,昨天试修下都有点生疏

网友:
开图纸 还是很重要得啊   LZ能不能分享下  看图的方法

网友:
再问一下   LZ修得这个机器 最后的原因就是因为 5VSUS没有完全 出来 啊

网友:
也不简单吧

网友:
上次也出现这样情况 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启 开启正常在9V以上 开不启在3—6V间

网友:
3v  5v  1.5v  sus  是怎样产生的

网友:
就是SUS电压没转换过来

网友A:
一块板子新的才4.500元,修一下要400你当人家是傻B啊!

网友:
小东西,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块板子新的才4.500元,修一下要400你当人家是傻B啊!

   这样想的话,你的价格报不上去,报低了,又讲维修价格一降在降,哎

网友B:
这属于一般问题了,DELL 的机器 D600 D610 我修了一几百片,很多都是转换电压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属于一般问题了,DELL 的机器 D600 D610 我修了一几百片,很多都是转换电压短路的

对的啊,就是简单问题

网友C:
什么地方啊?报个400客户讲价都不用..我晕.我报个200.很多客户转身就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地方啊?报个400客户讲价都不用..我晕.我报个200.很多客户转身就走...

很不幸,重庆

网友(2011-10-28):
那楼主的这机子3VSUS 也不对, 呵呵  一个电阻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