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r ar-970 手送纸不进纸维修

楼主(2011-09-24):
    客户送来一台970针打,说是精度高,专门用于打印增值税发票。
    故障现象:用后不敢关机,关机后再启动就无法初始化,进纸电机总是在颤抖,就是不转。
    故障处理:在网上查了半天,有人说是那个多脚控制芯片和三极管坏了,在测试三极管的时候不小心将三极管管脚短路结果打印机初始化完成,又试了几次都能初始化,初始化后把纸放到送纸位置,进纸电机仍然只是在颤抖,仍然不转动。短接三极管的管脚ec或cb都能进纸,由此可以判断是,此三极管的控制级没有控制信号或者三极管坏,拆下三极管的控制极电阻开机测试,每次送纸,控制极电压都有升高,说明控制信号是好的,拆下三极管b1813 测试结果各管脚之间都有阻值,此三极管坏。在网上查了半天只查到它是pnp三极管,因手头备用元件甚少,最后找到一个a1413,测试一下管脚,跟b1813管脚完全相反,因此只能反着焊接来保证管脚与电路板上相同。 (代换三极管一定要先确定三极管的引脚,不能直接替换。引脚定义不同很有可能修不好 ,还会有可能适得其反,扩大故障范围。)测试结果,关机后再开机,打印机初始化迅速完毕,送入纸张也可以正常进纸。此打印机修好。

网友:
好经验,做维修代换是经常遇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