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兄弟能帮个忙的啊!

楼主(2011-09-24):
别人给个主板维修编程器,型号是RT901请问哪位哥们有说明书,和驱动盘啊!能不能帮一下忙啊!谢谢啊!

网友:
RT901电脑维修专用编程器
使用手册

12、硬件安装:
编程器的硬件安装步骤如下:
1、关闭计算机电源。
2、把联机电缆的一端插在计算机的打印口上。
3、把联机电缆的另一端插在编程器的25针打印口插座上;注意,联机电缆是有方向的,两端接头不相同,对应插好即可。
4、把USB线插入主机USB接口,另一端插在编程器上。
这时编程器的绿色电源指示灯应该点亮,表示编程器已接通电源。硬件部分连接完毕(注意:拆除设备时,先关电源,再取数据线)。
注意:
1、计算机的打印口要在BIOS中设置为ECP或者ECP+EPP;
2、编程器使用的联机电缆是专用的,不能用于其它设备上,也不能用其它设备上的电缆代替。

3、软件安装:
随机附带光盘中带有两个版本的驱动程序,1.06高速版和1.05C稳定版。将“RT901编程器软件”整个文件夹复制到新建立的目录中,双击willem.reg以后,运行“1.06高速版”即可。1.06高速版速度比1.05C稳定版提升50%左右,如果遇到部分芯片刷写出错,如W29C020等,改用1.05C稳定版软件刷写即可。
4、硬件检测:
启动控制程序后,如果是第一次运行,驱动程序的芯片选择项中可能会出现乱码,左键点击,任意选择一个型号的芯片;在程序的菜单栏点击“联机测试”,如果编程器及电源正常,在程序的状态栏中,会出现“硬件正常”(黑色字体)的提示。如果电源或连接不正确,则会出现“硬件连接错误,检测电源或数据线”(红色字体)的提示,这时你要仔细检查编程器是否已和主机连接好,电源是否正常(绿灯是不是亮)等。
三、编程器的使用运行驱动程序,出现如图的程序画面。在程序画面中,各部分的名称及含义如下:
1、菜单栏:
在程序画面中,第一行为菜单栏,其中各项的含义如下:

文件:打开、保存及退出程序。
编辑:编辑缓存中的数据。
芯片类型:选择芯片。从列出的编程器支持的芯片列表中,选择你要编程的芯片。也可以使用主程序画面中的“芯片选择”按键选择。
操作:可选择如下操作:读取;编程/测试;校验;空检查;擦除;读取配置位;编程配置位;显示芯片签名;
帮助:编程器连接测试-检测编程器硬件连接是否正确;版权信息。

2、工具栏:程序画面中,第二行是工具栏,其中各个图标的含义如下:
打开文件:读入一个文件,把数据读入到编程器的缓存中。例如,把下载的BIOS升级文件读入。支持的文件类型有:Intel HEX (*.hex); Binary (*.bin); Motorola S Record (*.s);ROM(*.rom) ALL Eprom File (*.bin, *.hex, *.s) 等。
文件存盘:保存一个文件,如把编程器缓存中的内容存成一个bin文件。
清除内存:把编程器缓存中的数据清空。
查空操作:检查芯片的全部单元是不是已全部清空。
校验操作:比较缓存中的数据是否与写到芯片中的数据相同。
A—>B:   A、B地址交换。
LB:编程MCS 51、AVR系列单片机芯片加密配置位情况。
联机测试:检测编程器硬件连接是否正确
芯片识别:识别FLASH 28、29、39、49系列等存储器芯片/89系列单片机/AVR系列单片机芯片的电子签名(即显示芯片的厂家及型号),部分芯片识别不了电子签名,但能正常读写。若此处为灰色时表示此芯片无电子签名。
读取芯片:把一片芯片中的数据读到编程器的缓存中。
擦除芯片:擦除芯片内容。
编程/校验:将缓冲区的内容写入芯片并自动校验。

3、主画面区域:
在程序的主画面中,分成了四个区域,按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排列,分别是:①芯片选择、芯片参数区及DIP拔动开关示意图;②芯片所需的转换座示意图;③芯片参数设置区;④编程参数设置区。
①芯片选择及参数区:选择要编程的芯片的型号,选择好芯片的型号后,会相应出现芯片的各项参数及系统设置的写入参数。同时,显示出该芯片相对应的DIP拔动开关设置的图片。
②芯片所需的转换座示意图:根据这里出现的示意图选择编程器的转接座。
③芯片参数设置区:显示芯片的相关参数;对于单片机等芯片,这里会出现加密、解密的一些设置参数。
④编程参数设置区:对编程器的操作进行一些微调,一般不需要调整,取默认值即可。

4、窗口选择按钮:
在程序主画面的下面一行,是一系列窗口选择按钮。
编程区:编程窗口。所有的编程操作,都是在此窗口下进行的。
缓冲区:显示驱动程序缓冲区中的内容。数据的第一列为数据地址,最后一列为数据的ASCII码,中间显示数据的十六进制值。对于PIC单片机如果有内部的EEPROM,将自动显示EEPROM数据区内容。
测试区:编程器测试窗口。在此窗口下,可测试编程器的数据线、地址线、控制线及编程电压是否正常。等等。
5、状态栏:
状态栏在程序画面的最后一行,用来显示编程器的状态,如芯片是否正确写入、芯片编程出错的位置、编程器的故障信息等。

四、BIOS芯片编程操作
RT901编程器对BIOS芯片的编程(读写)操作很简单,具体来说,其操作步骤是:
1、手动选择芯片的类型、型号;
2、根据程序显示的DIP开关设置示意图,设置好DIP拔动开关;
3、把芯片按要求的方向放置好;
4、顺序按读取、保存、擦除、编程按钮,对芯片进行读写操作。

下面我们以写一片Intel 865主板上的N82802AB(类型:FWH;工作电压:3.3V;容量:4M)芯片为例,介绍一下具体的操作:
1、芯片选择和设置:
对芯片进行编程,首先要选择芯片型号,可在菜单栏“芯片类型”选项中进行选择;也可在芯片选择区域中,按下芯片选择按钮选择。
芯片选择后,驱动程序在芯片选择按钮下面会显示出所选芯片的参数,普通用户,只需选择好芯片的型号即可,芯片的参数不需调整,使用系统的默认值即可。图中相关选项的含义如下:
大小/校验值:显示芯片的容量和缓冲区数据的校验值。
地址/属性:显示待编程芯片的地址范围和最高地址位。
脉冲/延迟:显示待编程芯片的写脉冲宽度和写入延迟时间。

2、设置DIP开关的位置:
按驱动程序显示的DIP拔动开关
上各位开关的设置状态,对编程器上的DIP拔动开关进行相应地设置。
编程器上的跳线(DIP开关左边的跳线),也要按程序中出现的示意图,仔细设置好。
注:在写芯片前,选择好芯片的型号并正确设置拔动开关后,可按一下工具栏上的ID按钮,如果芯片完好,程序一般会识别出芯片的厂家和型号;部分厂家的芯片ID可能识别不了,但能够正常的读写。

3、确定芯片的位置:
DIP开关设置好后,再确定芯片的位置。对于BIOS芯片而言,都是放在32脚的锁紧插座中的。特殊型号、特殊封装的芯片,需要使用相应的转接座,对于我们选择的N82802AB芯片,程序提示需要带元件的FWH/LPC转接座,按要求把芯片放入转接座,插入锁紧插座中压紧。插入时,要注意方向,锁紧插座及转接座上都有芯片缺口的示意图,二者对应即可。
双列直插封装(DIP封装)的芯片插入锁紧插座时,是有方向的,芯片的缺口方向要同编程器上锁紧插座上的缺口示意图方向对应。
注意:
1、程序显示出来的芯片参数,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不需要调整。
2、不同的芯片,DIP拔动开关的设置不同(特殊芯片,跳线位置也有变化!)。
3、在启动机器的过程中,编程器的工作状态不稳定。因此,要等启动驱动程序后,选择好芯片的型号,才能把芯片插到编程器上。
4、驱动程序启动后,蓝色指示灯熄灭,编程器会关断加到编程器插座中的电压,此时可以放心地插拔芯片,不会对芯片造成损害。

4、读取芯片内容、保存文件及编程:
① 读出芯片中的内容:
选择好芯片并正确插好芯片后,就可以点击工具栏上的“读入”按钮,读出芯片内容。读出的内容保存在缓冲区中,如果缓冲区中有数据将覆盖这些数据,此时,可以进入程序画面下面的“缓冲区”窗口,拖动缓冲区的滚动条来查看数据。
在读取芯片程序的过程中,编程器上的蓝色指示灯亮,表示已为芯片加上工作电压,注意,此时不可取下芯片。
②保存文件:
读出芯片中的数据后,按工具栏上的“保存”按钮,然后选择并输入欲保存文件的路径及文件名,就可以把缓冲区中的数据保存成文件。

5、擦除及编程芯片:
①擦除芯片
芯片必须是空的才能写入,编程前必须擦除芯片。点击工具栏上的“擦除芯片”按钮擦除芯片内容。系统对芯片的擦除速度是很快的,如果长时间不能擦除,系统显示“擦除时间超出”的提示,一般说明要编程的芯片有问题。擦除结束后,可以使用“空检查”来检测芯片是否为空。光擦除的EPROM芯片,要使用专用的紫外线擦除器来擦除芯片。
②编程芯片:
选择好芯片类型并正确插好芯片后,点击工具栏上的“打开文件”按钮,把要写的文件读入到缓冲区。该文件可以是从网上下载的升级文件,也可以是以前保存的备份文件。然后,点击工具栏上的“编程芯片”按钮,把缓冲区的数据写入芯片,驱动程序显示编程进度条,直至编程结束。编程完毕后,程序将自动校验写入的数据。
在对芯片进行编程的过程中,蓝色指示灯亮。

6、复制芯片:
选择芯片类型,插上原始芯片,使用“读取芯片”功能读出原始芯片的数据,然后换上要写入的空芯片,使用“编程芯片”功能写入数据即可。
注意:
1、如果芯片型号选择错误,或者插错位置都有可能烧坏芯片。
2、大部分芯片,如SST39SF020芯片,需要先擦除后,才能正确写入。因此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对芯片编程前,先擦除芯片。
3、部分芯片在选择型号后,程序会提醒你,在对芯片编程前,要把CPU冷却程序、病毒检测程序关闭,以免影响芯片的正确写入。因此,在进行编程操作时,要把上述程序及打开的网页、QQ等程序全部关闭,以免影响程序的正常进行而导致出错。这类芯片在写入过程中,程序会自动锁定鼠标,完成后才可以移动鼠标。
以下内容是关于芯片及编程参数设置的,对于高级用户,才可以使用下面的操作,如果芯片编程正常,请不要进行下面的调整;对于初级用户,也不要调整下面的参数,使用默认值即可。
写脉冲等待时间:调整编程脉冲延迟。如果电脑速度很快,编程器工作不正常,可以把延迟值调大点(如对一些较老的EPROM芯片编程时)。
跳过FF:选择编程时是否跳过内容是FF的字节。
快速编程:选择是不是快速编程。
端口选择:选择编程器连接的并口类型。默认是LPT1(0X378),部分笔记本电脑需要调整为LPT3或LPT2。
偏移量:设置编程开始的地址。
校验方式:可以选择32位CRC或者16位累加方式(一般取默认值)。

五、适配器及支持的芯片型号:
1、PLCC 32适配器
存储器芯片在不同的场合,有双列直插(DIP)、PLCC及TSOP等不同的封装形式。本适配器用于将PLCC封装的32脚存储器芯片的引脚转换为DIP双列直插方式。适用于光擦除EPROM、电擦除EPROM、EEPROM、FLASH ROM(27,28,29,39,49系列,容量在1M~8M)存储芯片 的PLCC封装的32脚存储器芯片。但工作电压为3.3V及2.9V的PLCC封装的芯片除外。
首先在适配器上插入PLCC32封装的存储器芯片,注意芯片的斜角应和PLCC32管座的斜角对应。然后把适配器插入编程器的32位锁紧插座,插入时,要注意适配器的方向,正确的方向应该是适配器上的缺口示意图方向同插座上的缺口示意图方向相同。
软件操作,与同型号DIP双列直插芯片操作方法相同。
2、FWH/LPC 32适配器
FWH/LPC 32适配器,支持以下型号的芯片。
FWH:Intel 82802AB, 82802AC;AT49LW040, AT49LW080;SST49LF002A,
SST49LF003A,SST49LF004A, SST49LF008A;W49V002FA,W39V040FA等。
   LPC:SST49LF020, SST49LF040;W49V002A,W49V002AP,W39V040A等。
如果芯片是FWH/LPC,软件会提示使用带元件的转接座,软件型号后面也有括号标明。具体使用时,首先在适配器上插入PLCC封装的FWH或LPC芯片,注意芯片的斜角应和PLCC管座的斜角对应。然后把适配器插入编程器的锁紧插座,同样要注意适配器的方向,
注意:
1、FWH/LPC适配器只能用在RT901编程器上,不能用在其它编程器上。
2、FWH/LPC适配器,只能用来对上述型号的FWH或LPC芯片进行编程,不能对普通5V电压的PLCC封装的芯片编程,否则会造成芯片损坏!

网友:
没好意思,搜了一圈也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