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主板PCA-6006 REV.B2内存电压低

楼主(2011-09-24):
内存供电管为SC EZ1582CM五脚大管,中间脚为1.24V,即是北桥供电,第一脚为1.24V;第二脚为0.21V; 第三脚是中间脚; 第四脚为5V;第五脚为1.24V即是内存主供电~控制是由U3037八脚集成所控制~目前五脚以更换过,U3037也更换过~结果一样~束手无策,请高手帮忙!

网友:
内存主供电是跑到一个八脚集成CM8501的第八脚 ~

网友:
CM8501这个集成,只有第一二脚有1.24V的电压,其它脚没有电压,第三六脚接地~在线等回复~

网友:
上拉电压只有0.5多~我有两板是这个问题~头疼啊

网友:
上个图纸看看啊!

网友:
有高手修过这种吗?有没经验??

网友:
没有这种板的图纸~

网友:
不懂啊.要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