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恶心怪问题

楼主(2011-09-24):
过logo就死机,能进bIOS,用光驱也引导不了,插不插硬盘一样,过LOGO后,没图像,灰屏,,高手帮帮我,谢谢。。。。

网友(点评):
也是不懂,关注着

网友:
可能要做南桥!

网友:
先软后硬,先装驱动再不行就在安全模式下面一个个的禁运设备,还不行那就南桥了!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先把外接设备全部拔掉做个小系统(就是裸版+CPU+内存+硬盘接屏)其他的都不要看能不能正常进PE或进系统

网友:
南桥可能性大........

网友:
高手出来,谢谢

网友:
刷个BIOS试试,我碰到过一个dell的机器bios问题,现象是机器非常慢,到官网下个试下

网友:
有可能是外接的设备问题,不防拆下看看还会不会

网友:
只有BIOS和南桥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