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p的一个小电源的问题-大师进来看看

楼主(2011-09-24):
KA7500B与LM393N芯片组合的一个全汉超小电源,接水泥电阻的那种假负载,风扇动一动就停,直接短路绿线到地,转的时间比假负载长1~2秒。紫线+5vsb测得5v,绿线ps-on测得3.6v。求维修思路,就短路黑绿线时有吱声一下好像保护了

网友:
最近老是修辅助电源部分,难得碰到个后面有问题的。修不出来吃不好睡不着

网友(点评):
技术就像个陷阱,你掉陷阱里了,不能自拔。

网友:
查输出那几路是否对地短了,一般都是后极整流管穿了。

网友:
把3个肖特基整流二极管拆下全部测量一遍  再把滤波电容全部测量一遍

网友:
电压检测回路,检测的电压不正常,自动保护掉了吧,或者监控芯片本身的故障

网友:
查输出整流管

网友:
   楼上的大师说的对,查输出!

网友:
三个管子二极管档压降测下来都正常的啊,输出部分的电容全换了,因为全鼓了

网友:
差输出短路没有

网友:
7500b对比了下网上基本没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如果没有12V主供电输出,,差后机整流2机管,,前机推动部分

网友:
要是电容全换过,一般电源就好了。建议查焊点,有无虚焊。

网友:
查主开关管的两个推动管及其上拉、下拉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