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自制BGA加热台 焊478 CPU座成功

楼主(2011-09-24):
我是一新新手  刚开始学维修 看到论坛里有不少人自制了BGA焊台  也手痒 这段时间开始学习修主板 我把几片过去的老板子翻了出来 其中有个老爱死机和起动不开的MS 865PE  NERO-V 好象是这几个字母    装上CPU 内存 查上检测卡 头一次能启动 我查上键盘线死掉了  从新加电后用手按CPU周围 又死掉了 去掉风扇卡子 再次用力按好CPU 风扇开机 没问题能跑完码 手一松又死了  重复几次 确定是CPU底座开焊 就开始琢磨怎么去加焊下   看论坛里有不少用发热砖的也有用电炉的 我决定用电炉先试下 10块钱买了个500W的小电炉 直径10CM 又找出以前的工业温控 接了个K型头 用铁丝固定在电炉上方大约10公分的位置上  电炉两边用2个ATX电源做支架 把主板拆掉CPU风扇架子和插座上盖放上  CPU座底部直冲电炉上方   弄下底部的K头 尽量离板子近些   连好温控后温度调整到200度  过了几分钟温度上来后 用850热风去掉喷头 只用枪身风口去吹CPU座 并用小镊子轻轻的推下 一会发现能推动了 就赶紧用镊子压好 并停止吹风 关掉电炉  镊子再保持一会松开    等温度下来后  上CPU 一次点亮成功 再用手按CPU周围也很稳定 至此加焊成功

网友(点评):
楼主牛逼啊 478的CPU座子还敢推?

网友:
另外还有个昂达的 845PE  现在的情况是AGP各电压 12  5  3.3   1.5V正常  时钟66M 电压1.6V  复位也正常、 就是不认AGP显卡  检测卡能从C1跑到26 停顿一下发出一长两短 后继续能跑完  插不插AGP卡一样 用PCI卡可以正常启动  打AD线阻值350都是这样没有明显变化的  请教该如何下手?

我是用来练手的

网友(点评):
显卡供电有没?

网友:
北桥虚焊

网友:
好想整个BGA台,用土炮感觉不靠谱,以前用热风枪干显卡都用不了一年就出问题!

网友:
果然够牛X

网友:
上个图就更好了

网友:
小米加步枪

网友A:
修了怕返修吧。这样以后天天有麻烦

网友:
精神可嘉,不怎么样是自己做的

网友:
厉害!可惜没图,楼主上个图看看啊

网友:
能推动的时候,楼主用摄子压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了怕返修吧。这样以后天天有麻烦

不怕 本来就是我自己的老旧板子 最近刚开始学维修 拿出来练手

网友(点评):
我压几次桥都连锡,不敢动了

网友:
上图看看,很期待的作品啊

网友:
是个思路  自己拿坏件练手可以

网友:
有个图就好了

网友:
上个图呀,让大家欣赏一下!

网友:
上个图,然后说下,大致都是哪些东西做的!让大家借鉴一下

网友:
搞张图来看看呀

网友(2011-10-27):
真想看一下图  看看自己能不能也做一个

网友:
上个图。。我也想弄个土炮出来,,,

网友:
478一般都可以焊好,775就难多了!

网友:
真是大胆的尝试呢!

网友:
对于桥 ,焊过多次不成功的了。

网友:
这个动手就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