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问题有谁见过。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9-24):
今天修板遇一板,加电能跑码点亮显示器,但关电,在点,就不触发了,在取掉电源,在插上又能点亮显示器。这是哪里的问题啊。
不触发
掉电

网友:
SB,供电管子,电容,电阻不良。虚焊。或者IO供电不良等等外围的元件。

网友:
南桥问题,加焊一下

网友:
加焊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