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笔记本 机型:X85S 运行程序温度过高

楼主(2011-09-24):
今天接到一台华硕笔记本,机型是:X85S  序列号:99XXXXXXXXXX,保护客户信息就不写详细了。

客户描述:打开QQ温度就很高。

经过一上午的测试,得出的测试结果是:用电源适配器使用电脑温度偏高,用电池温度正常。

排查方案:1.清理灰尘。2.升级BIOS.  3.更换主板。 结果无效。 后来用一台X40AF机器测试,也有

                   这种情况。

检测的温度结果如下:

             电池模式:
                     运行3DMARK : CPU:72度左右       GPU:76度左右
                     待机状态:    CPU:60度左右       GPU:66度左右
            外接电源模式:
                     运行3DMARK : CPU: 75度左右      GPU:95度左右
                     待机状态:    CPU: 56度左右      GPU:64度左右

在没有办法可使的时候,突然想起可以采用降频的方法试一下。而后安装ATI安装程序, 打开显卡控制管理器,

启用powerplay,将外接电源设置中的“最大化性能”改为“最大化电池 寿命”。

降频后检测结果如下:
            电池模式:
                     运行3DMARK : CPU: 65度左右      GPU:65度左右
                     待机状态:    CPU: 54度左右      GPU:60度左右
            外接电源模式:
                     运行3DMARK : CPU: 76度左右      GPU:70度左右
                     待机状态:    CPU: 55度左右      GPU:64度左右

处理方案:
        打过华硕客服,把上面测试的结果讲了一下,他们讲温度属于正常范围。考虑到客户的心情,并且了解到客户不玩
中大型游戏,只是玩一下QQ游戏,做一些聊天上网类的事情,采用降频的办法,远远可以满足客户需求。客户最后认可了这种办法。

网友:
第一次发个人维修记录,写的不好的地方,请大家多指点

网友:
降频之后 对于机器的运行速度会不会有严重的影响

网友:
还可以软件降频的?  呵呵

网友:
其实这些显卡都发热比较大~我们都是垫铜片~

网友:
华硕的机器,很多型号温度都偏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