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5SW+电源坏,求助高手指点

楼主(2011-09-24):
电源和高压板是合在一起的,发现保险丝没坏,电源芯片炸裂,没看到型号,8脚贴片,1脚接地,2脚接光电耦,3脚接启动电阻2兆,4脚外接电阻开路,5脚好像什么都没接,6脚接过电流保护,7脚接电源,8脚是PWM驱动脉冲输出。可能是SG6841,但是5脚为什么什么都没接呢,还有开关管坏,0.25的电阻坏,脉冲输出的IN4148坏,0.25欧姆的一端接IC6脚的2个串在一起的电阻好像开路,接下来是修理了,换SG6841SZ的8脚贴片。4脚电阻换成24K的,S集到6脚的电阻换成1K的,换好1N4148,5脚接一个10K 的电阻接地,开机次级量不到电压。量3脚电压13V,7脚电压9V .换来换去没辙了,换了光电耦合器,次级还是没电压。是不是电源IC 猜错了,有那位修过这种机子呢

网友(点评):
怎么没见你测量芯片8脚到开关管G极这一路上的电阻和二极管呢?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3730-1-1.html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我啊。哎,高手呢

网友:
6841 各引脚功能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IC的5脚好像什么都没接,是不是要接什么热敏电阻,现在5脚我自己接个10K 的电阻对地,SG6841SZ的资料我也找得到,谢谢3楼的朋友。我想原来可能是别的IC ,修液晶显示器还是修得太少了。

网友:
经常修冠捷的大哥帮忙指点一下啊、

网友:
你可找个相同类型的电路图来看看

网友:
怎么没见你测量芯片8脚到开关管G极这一路上的电阻和二极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