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的场效应管

楼主(2011-09-24):
为什么液晶显示器上面的高压模块场效应管总是频繁烧掉       更换没多久就会烧掉      请师傅们指点下都由那些原因引起的      谢谢啦...

网友:
直接接个通用的高压条吧,,估计是高压包那里的问题

再就是有的灯管电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