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D1的真凶是谁

楼主(2011-09-24):
     这几天遇到两台这样的主板一块是七彩虹 CN61G-v18  ,一块是铭瑄N78 的板子。 诊断卡都是跑 D1 ,七彩虹的开始我认为是抓不到内存 , 查过内存的供电 1.95V  终结电压0.9V   SMDAT  SMCLK 都为3.3V ,内存SPD 芯片供电3.3V 都正常 ,心想没辙了 。 把内存拔掉还是一样代码,因为没有示波器无法查看BIOS是否检测到内存SM总线, 只能看诊断卡的 IRDY 和帧信号灯 插上内存开机闪三下 ,拿掉内存开机也是闪三下。 在我初步判断下主板应该还没跑到内存这一步,(补充一下 内存换过三根)心想能跑码 应该桥 和CPU条件应该正常了,于是便刷了一下BIOS  谁知道580U 不支持 kh25L8005PC-15G DIP封装的BIOS , 呵呵 管他呢 看见580U 支持sop封装的就直接给刷了。结果装上去 机器反复自动重启。  请各位大虾帮帮忙  看看  这D1 怎么个修法 ,  哎  没有示波器看不到内存 SM 上是否有下拉 ,一下子叫老板买个波波也不可能, 请大家看看这D1到底是在开始抓内存,还是停留在检测桥  或PCIE控制器。  铭瑄的板子也是一样的故障  不过诊断卡 IRDY 和帧信号 灯 闪三下后是长亮的, 而七彩虹的板子是闪三下后灭掉的。   两块都是NV 的桥一下子怀疑桥 有点不敢确定,也不想这么潦草盲目换件。

网友A:
不过内存,AMD架构就先换个U试下,英特尔的就先测内存的工作条件。条件正常刷BIOS,打内存AD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B:
AD线全部正常  U也换过了两个

网友:
加焊下NB,试试!

网友:
桥拉  是桥拉

网友:
七彩虹的 跑D1 D2 BIOS几率有百分只7十。还有就是I/O 一般情况下就这两种  桥的话很少。最好是刷个BIO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D线全部正常  U也换过了两个

应该是某个地方的线断了吧,上次修个联想机内存的3.3V线断的很隐蔽,你多管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某个地方的线断了吧,上次修个联想机内存的3.3V线断的很隐蔽,你多管擦一下?

内存的  SMBUS 都是3.3V   SPD 供电也是3.3V ,  核心供电1.95V ,终结电压0.9V。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线全部正常  U也换过了两个

BIOS刷了还不不行,就行先加焊IO.更换.查南北桥的工作条件是否都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内存,AMD架构就先换个U试下,英特尔的就先测内存的工作条件。条件正常刷BIOS,打内存AD线对地阻值是否 ...

内存AD线对地阻值
是哪几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