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通小区入口10M全双工难题

楼主(2011-09-24):
前天给客户装路由,当时就发现路由的WLAN灯慢闪,不长亮,WLAN端口无响应.测试线路正常,换路由器无果,后发现本地连接被改成了10M全双工,改回到100M全双工又无法连接,现像是网络拔出,单接电脑一切正常.线路是从楼道TP-VLAN交换机接入的.请问各位有何高招处理此类问题?

网友:
可能是网线两头没接对吧!

网友:
1、检查网线是否符合 586 规范。比如线的质量、RJ45接线方法等等。
2、两端的设备设置是否被弄成了 10M 双工。

网友:
是ISP限制的吧,有的地方会是这样的

网友:
改成半双工尝试下,有些网卡不支持全双工

网友:
很明显的路由WAN口没有连上,楼主修改计算机本地端口是不对的。
正确应该进去路由界面,设置wan口状态为自适应,接入模式按照原计算机上的配置操作。

网友:
把网通客户端卸了。河南是网通客户端的重灾区,我也没见过这种现象。

网友:
网通是很差劲

网友:
如果不是工作模式和速率的问题,就是路由器与交换机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
你的网线是不是过于长?

网友(2011-11-05):
原因是口子被他们设成了10全双工了,所以WLAN也要设成一样,但是一般的SOHO路由没这工功能,所以没办法了

网友:
所有的设备都复位,查看下网线接法是否正确

网友:
看看吧,大家都会支持你

好医生在线 人工智能咨询服务 17yik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