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1-204TX 如何刷BIOS

楼主(2011-09-24):
如题
在论坛里下了个CQ41的BIOS刷了不行,看到有版主发帖讨论说要把原BIOS的EFI和下的BIOS合并一下,关键刷BIOS的时候忘了备份了。从官网上下载的BIOS直接刷可以吗?有刷过这款机子的坛友可以说一下吗?大家讨论下嘛,都会遇到的。
谁有备份好的原机BIOS上传一份,不胜感激。

网友A:
CQ系列本不好刷。。版本太多了。。好多刷了不能上网或没有声音。。一般到官方网找原型号的BIOS刷。。下完了直接解压。。

网友B:
他们说还要合并什么EFI的 ,搞的我晕了

网友C:
没有吧 一般是直接用官网的刷就好了。不需要合并吧。HP刷得很少,我也吧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吧 一般是直接用官网的刷就好了。不需要合并吧。HP刷得很少,我也吧确定。

明天我官网上下个刷下,回来反馈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Q系列本不好刷。。版本太多了。。好多刷了不能上网或没有声音。。一般到官方网找原型号的BIOS刷。。下完了 ...

装XP想要声音不刷BIOS就那么难吗?

网友:
型号是对的 直接刷 就可以了

网友:
恩。。。我记得帮客户修过一台CQ42的笔记本。。他说装了XP系统就不可以用了。。搞了半天。。原来是BIOS问题。。他本身是W7的。后来装回W7就可以了。。去官方网下个老点的版本看看。。最好让官方网自检你的机器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们说还要合并什么EFI的 ,搞的我晕了

没有啊。。有些下载解压了。。有个好像安装BIOS的软件。。你再解压就能看到一个2M左右BIOS的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