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装不上怎么回事

楼主(2011-09-24):
今天遇到一台组装机,不能进系统,用U盘和光盘都进不了PE.挂到别的机子上可以进系统,修改启动项后成功。高手说说怎么回事

网友:
你不是都说了吗 修改启动项吗

网友:
这个貌似很难修

网友:
可能是把启动项没有改成硬盘启动吧

网友:
可能是启动项的设置错了,没有把硬盘设置为第一

网友:
这个没弄懂  你是问为什么改的启动还是?

网友:
如果是不好装系统的话可以试试用网卡启动装

网友:
在别的机子进系统后,运行MSCONFIG,修改了里面的启动方式。硬盘换回来以后就可以装了

没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
把你DELL的机子bios里面的启动改成用网卡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