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能访问Internet部分资源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9-25):
今天遇到有个客户让我去共享台打印机,办公室里有两台电脑一台直接是不知从那里接进来的网线直接插电脑(以下简称PC1)上是好的。
而另一台电脑(以下简称PC2)有网线但是没插,客户拿了个路由器给我让我把PC1的网线插到路由上让后再接到了PC2上面连接好后两台机子都在获取IP地址过了一会儿后出现你不能访问Internet部分资源等提醒,后来我又手动分配了IP地址显示网络以连接但是还是打不开网页。请问各位前辈师傅们这是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
直接插电脑是怎样上网的,是拨号还是直接上网。这样可以判断那根网线是怎样来的。如果拨号那就需要设置路由器,如果直接上网,可以把路由器当交换机用,也可以二级路由。

网友:
进来的那个是不用拨号的我问客户了,他们说也不知道从什么上接过来的 。麻烦你讲下怎么设置二级路由。

网友:
那样好办,把路由器当做交换机用就OK了!把原来接在电脑上的网线接在路由器的随便LAN口,然后其他的LAN口接电脑网卡上!硬件设置就完成了。
还要实施共享!共享打印机。启用GUEST账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