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大家通常用什么方法清洁金手指!

楼主(2011-09-25):
如题!~我想问一下大家通常用什么方法清洁金手指!

网友:
橡皮檫啊 还能用什么>?

网友:
有时候随便撕点粗糙点的纸板也可以啊 都差不多的

网友:
除锈笔和橡皮擦

网友:
橡皮不好用就直接酒精啦。。。

网友:
橡皮和无水酒精

网友:
洗版水洗或者橡皮

网友:
橡皮筋好像大家都是用这个的

网友:
橡皮檫啊

网友:
不推荐用酒精,用过上面会有层氧化物。。。。

网友:
洗板水和橡皮擦

网友:
好点的橡皮,其他没用过   还有就是直接拿擦擦

网友:
一直橡皮擦,从未改变

网友:
橡皮栈酒精或者洗板液擦

网友:
直接用醋酸乙酯洗,洗板水的主要成分吧!

网友:
橡皮搽是硫酸橡胶,效果好,无异味无污染

网友:
通常是橡皮檫啊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3747-1-1.html

网友:
橡皮,碎屑不要掉槽里。

网友:
应该大都是橡皮擦
有时候橡皮擦不起作用的时候,使用过细砂纸,但是不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