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e-vm3.3v低蓝屏

楼主(2011-09-25):
华硕p5pe-vm主板:3.3v为3.01V换过电源不变,无论装什么系统开机几分钟都会蓝屏,硬盘IDE和SATA都换过,内存两条512的分别试过,网卡拆掉了(绝无焊接短路).南北桥间场管电压2.0v和1.5v.内存2.5v.

本人初到,望高手指点

网友:
是新机还是旧机,之前是什么情况

网友:
865的集显带网卡,经常蓝屏stop00000000000x??,网卡拆了3.3V还是低

网友:
原来网卡很烫,手放上去两分钟受不了

网友:
還有短路的地方.... 集成聲卡的供電也斷了試下

网友(2013-04-25):
偶也是一样!+3v拉低!上U内存mos管烫旁边的八脚芯片发烫!求助!!!!

网友(2013-10-15):
我的也是这板,是进PE都蓝屏,不知何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