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原装机主板661GX-M7 1.1V通电PC喇叭吱哇吱哇响不显示

楼主(2011-09-25):
清华同方原装机主板661GX-M7 1.1V,通电PC喇叭就“吱哇吱哇:响也不跑码,各路供电都正常,请指点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cpu.时钟.bios

网友:
CPU拆装一下可能会好,精英的主板CPU座脱焊的很多

网友:
这个板子现在是放一晚上再开就正常,使用中不知道哪次关掉就开始吱哇哇响,有时候跑C4或C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