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待机偏高维修

楼主(2011-09-25):
今天接了一台IBM X31的机器,拿过来插稳压电源待机偏高在0.15A左右,拆开来检测发现MAX1631发烫,也没多想就直接换了一个上去,问题还是一样,不是MAX1631的问题,插上稳压电源然后用万能表量电压,发现3V 5V都没有,量一下MAX1631 22脚只有14V,感觉不正常, ,顺着往上查VINT16通过R760给MAX1631供电的,R760另一端电压为14.2V左右。看着电路图顺着在往上查,找以Q66发现前端电压是正常的 。面就是14.2V.看他旁边有个稳压二极管D92,用万能表打阻值发现不对,从废板找了一个二极管换上去,插电待机正常0.03V,量3V 5V都有,开机插症断止跑码正常。 其实里面的原理我搞不太清楚,MAX1631主供电变低了会出现待机偏高发烫的情况。小人不才,请多指教

网友:
呵呵我也修过因电压变低引起芯片发烫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这种情况碰到过很多。

网友:
好像是这芯片工作电压范围小把

网友:
IBM跟其它有点不一样,欠压,过压,过流,因保护功能都会引起待机电流高,甚至偏于于短路现象。

网友:
可能是芯片供电不足,造成的芯片输出负载过重造成的,个人认为

网友:
IBM还只修过一块T40的板子

网友:
后级短路烧前级。。。。。。

网友:
芯片过载就是那样啊

网友:
学习了

月饼 -10 你灌水次数不少了。注意!!!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

月饼 -10 你灌水次数不少了。注意!!!

网友:
学习下,IBM跟其他的有点不一样!

网友:
IBM的电路保护做的比较好 比其它品牌复杂的多

网友:
电路分析不清晰

网友:
我也碰到过
坏的不发烫

网友:
学习了。多谢

月饼 -10 灌水的后果就是被禁止访问!

网友:
D29 是自举升牙二极管

网友:
听说过 修就好

网友:
管它呢 修好能用就行

网友:
加油 朋友 开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