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61SME-S2主板不跑马

楼主(2011-09-25):
技嘉GA-M61SME-S2主板不跑马 这是快南北桥集成在一起的主板 内存供电正常 CPU供电只有1.1v 是正常的么?还有就是不知道测那北桥的电压!file:///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Tencent%20Files/407363112/Image/FNP060ZY1Y)Z]$RBD8HEX.jpg

网友:
这样的板子 我觉的 直接 干桥就行

网友:
CPU 供电不正常吧。。。一个桥的。一般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先加焊不行了再说。

网友:
1.1V的CPU电压应该是正常的,不跑码你就按供电、时钟、复位的顺序查呀! CPU电压有,复位正常的话,先刷个BIOS看看。还有,单桥开机你最好加个散热片,要不桥烧了就亏了

网友:
CPU供电正不正常取决于是什么CPU。我看你上的真U。不知道是什么型号。按CPU类型查VID组合才能知道正不正常、看看是什么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此回复帮不到你、、你給的测量结果太笼统,

网友:
同样,桥做一下
BGA

网友:
这个你可以写个BIOS吧,不一定就好了哦,

网友:
先加焊一下桥,如不行的话可能是桥坏了,这种板大多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我也认为是桥的问题。cpu地电压应该正常啊

网友:
单桥的板子,这样的问题就直接干桥了

网友:
先刷BIOS.如果不行,再加焊桥!

网友:
CPU供电应该是正常的,CPURST你测了没有,示波器量下,如没有往前查时钟,复位。如有,建议先刷个BIOS,最后不行再做桥

网友:
技嘉的板子,首先考虑BIOS问题,然后再查其他……

网友:
同意 先刷BIOS   在干桥  一般就这两个问题

网友:
技嘉一般也就BIOS和加焊桥。

网友:
单桥的主板,感觉都不长命。

网友:
这个主板,桥虚汗也美有CPU供电啊

网友:
桥加焊了 还是不跑马!

网友:
其他供电基本都正常啊 !上的是AMD4000+的

网友:
CPu供电不常,查4针电源线路,跑线....肯定能查出原因。

网友:
单桥的板最爱虑焊,干桥吧!

网友:
GIGABYTE的BIOS坏了

网友:
先加焊桥吧 桥容易虚焊

网友:
CPU供电有了查VTT1.2..时钟复位

网友:
换块CPU和刷BIOS试度

网友:
是nv的 话 直接上锡炉做一下 还不是 植株

网友:
先加一个桥的 温度高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修好呢。。。

网友:
你先换个CPU试一下··如果不行的话·压桥试一下【别用太大力压】··然后再刷BIOS` 如果不行的话·可以焊桥试一下··只是这种板子桥的问题碰到的挺多的······我最近碰到的都是CPU坏了···呵呵·

网友:
看看集成网卡

网友:
先测各种供电,都正常特别注意IO,后刷bios,修好可能非常大,不要动不动杀桥

网友:
单桥的通病,发热量在,容易空焊,治标的方法是直接加焊就好,治本的方法是把芯片拆下来重新植珠,然后再做,好了之后,在上面加风扇散热!

网友:
桥加焊是没有用的.要重做.

网友:
先测下供电都正常吗?如果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就刷BIOS或者做桥

网友:
查下时序,不行就刷下BIOS,在不行就干桥把!

网友:
看那诊断卡的灯,好像没有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