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5WE 画面不定时抖动闪屏

楼主(2011-09-25):
一台联想L195WE 画面不定时抖动闪屏,闪一会儿又正常   手上没有原装板试   我想把宏基1916的一体板和驱动都换上去测试,看问题是在屏还是电路板   屏接口是一样的   这样换上去会不会烧坏屏?

网友(点评):
如果宏基1916也是宽屏的就可以换上去测试,不必做任何改动,但必须保证都是16:9 或都是16:10的,接口一样并且最佳分辨率一样的就可以换

网友:
看屏接口的定义一样吗,还有就是供电电压要一样。

网友:
可以用通用驱动板测试下屏啊

网友:
可能事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
估计这样换上去不会显吧,驱动肯定不一样啊,用通用板试吧,还有联想的屏有很多是排线不好的

网友:
肯定不行的  排线定义不一样的

网友:
安全起见  刷通用的吧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美格屏闪,抖动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有条件的话可以用示波器测驱动板的电解电容的正极波形如果不是直线而是带有交流成分的直流 那就说明这个电容有问题,另外三端稳压的不稳定也有可能造成此故障

网友:
联想L195的这种故障挺多的,因该是屏线脏了或者接触不良,清洁一下,重插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