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0 电流跑到0.68 掉电

楼主(2011-09-25):
最近接到两台HP540机器,故障相同 都是电流到0.68掉电 。查电压和时钟信号都没有问题 放几天都没找到问题 ,哪位同仁遇到同样的问题啊  。给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直接换ADP3208

网友:
应该是北桥空焊

网友:
好像以前看过,给北桥供电的场管性能不良

网友:
供电正常就先做北桥

网友:
是AMD的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