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盈通G31S的循环跑25的维修

楼主(2011-09-25):
一片盈通G31S的循环跑25的维修
最近有点倒霉好多板没修好
前天同行拿这片板来。说这板你看还能修好吗。到你对门修过了。我说你放那。我帮你看一下
昨天晚上没事。 就把这板拿出来修。
先外观。这板好多电容换过了。好像北桥也加焊过了。南桥的散热片也没有了。CPU供电管理芯片焊过
这板一开机能跑码。比C1到C3再到25 就回来跑。循环不停的跑
像这样的问题常碰到。一般就是桥出了问题。手压一下主板桥。呵呵不跑了就停了25
呵。立马上讯维的360GBA焊台。加焊先、
加完焊。。。。郁闷 了。还是一样啊。。。不会吧。不是安了。就可以跑25了。加完还不成了
会不会是没加好。重植重做BGA吧。
焊完一上电 从C1到C3再到25 他就不跑了。
看样子不光是桥不对。去查了一下供电 时钟 复位 。。。。。
什么都好的。。搞晕了。刷BIOS试一下吧。刷完。。
呵呵。亮机了。
不过又卡LGGO了。
郁闷。。。。。。。。。。
难道还什么不对。。因为太晚就不修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突然想到。这板会不会是雷打坏的。
我把网卡芯片吹下来。

哈哈。终于搞定了。
因为本人太菜。不怎么会测那些什么信号。

因相机坏了。直接到百度搞两张图

网友:
被雷打到的肯定有元件发烫的        这你都没注意

网友:
循环跑码有可能是BIOS

网友:
总而言之一修好就行了

网友:
刷BIOS是对的,但是桥就不应该再摧残他了,上家已经把它蹂躏的苦不堪言了,刷完直接拆掉网卡应该没问题

网友:
师兄,你起码也说下过程和思路啊

网友:
跑25应该先考虑外设部分(网卡和声卡).不过故障先是循环码,杀桥开始也是对的.

网友:
主板越来越难修

网友:
呵呵,同意,桥既然作过,那就证明不是桥的事!如果让我修的话,我会先刷BIOS

网友:
25一般都是网卡和声卡的问题

网友A:
楼主我也 有块这样的 主板和你的 问题一样 我收来的一直放那没修呢  不会也是南桥坏了吧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块被雷击的,发烫的网卡,还没有修。

网友(点评):
发烫,肯定直接先拆网卡

网友:
  以后雷击的先看网卡、

网友:
最烦的就是这种了,直接给你张板子什么情况也不说就让修,走不少弯路不说有时还造成其他问题!~

网友:
咋能是网卡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也 有块这样的 主板和你的 问题一样 我收来的一直放那没修呢  不会也是南桥坏了吧

我这个是北桥问题。南桥可能不会这样吧

网友:
好的案例我手上也有一块不知道有没有你那么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