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nforce4m-a 从来没见过的问题 帮帮忙说说处理方法

楼主(2011-09-25):
如下图 启动自检到CPU就不走了,到启动画面,蜂鸣器一直响,响有大概有1分钟左右停了下来 一直是下图的画面,请求解决方法

网友:
换张图片吧,你这图片是给百度做广告的吧

网友:
查供电  量时钟是否正常  再就是刷BIOS

网友:
一般情况下挡这画面的要不就是外设有问题。( 声卡,网卡,COM芯片),要不就是BIOS。

网友:
桥可能性大点

网友:
估计是桥问题

网友:
哦 谢谢大家给的意见呀  我再查查

网友:
NF4,不用说,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