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压偏高该如何维修啊

楼主(2011-09-25):
手中有两块板子
一块为 CQ40 PM45芯片组 CPU电压为1.2几V 开机电流直上到2点多A掉电
以前测过的 正常工作时应该0.94左右   CPU核心芯片换了无果 芯片为ISL6262 手中没有一样的CPU代换

一块为SNOY 945芯片组 故障开机电流1.6多掉电  CPU为T5500  CPU电压为1.5V  不知道是否正常 供电芯片为 MAX8770
希望有修过这样症状的给我点思路

网友(点评):
CPU电压1.2V高吗????是正常的好不

网友:
有可能是CPU主控芯片问题哦

网友:
cpu供电芯片都换过了 还是一样症状

网友:
1.2v应该不高吧。

网友:
确实有点高,换个CPU,先

网友:
反馈部分查了没有

网友:
应该不是CPU供电的问题,可能是没有复位。

网友:
VID测下吧。有没芯片的PDF啊。对的话看看反馈吧。

网友:
U供电好象不对,没那么高吧,换了U供电芯片怎么样

网友:
查一下反馈电路

网友:
其中反馈电路中的电容电阻有没有开路断路等等

网友:
更换电源管理芯片和从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
反馈电路有问题,

网友:
我也碰过这样的问题,没解决好.

网友:
楼主搞好没有啊

网友:
CPU主控芯片

网友:
    如果电压异常有两个地方需要查:

  1:VID管脚  CPU的电压就是通过这几个脚告诉芯片需要多大的电压。

  2:反馈电路上的电阻电容……如果出现掉件 腐蚀(阻值异常)都会影响芯片的输出。

网友:
CPU供电可以出来应该没问题的,现在1.2V说明你的CPU没有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