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制作u盘系统?

楼主(2011-09-25):
怎样制作u盘启动系统?做了几次,没有成功,求指点!

网友:
下载个U盘启动软件,杏雨梨云不错,做完后在U盘里放一个GHOST镜像就行了

网友(点评):
杏雨梨云 不是杏花梨云啊

网友:
老毛桃也行

网友:
  网上多得是U盘系统制作软件,如杏雨梨云,完美者,老毛桃等都不错,下载完打开按提示操作都能成功的

网友:
网上大把的,下载,不行就去百度。教程也很多。

网友:
我用得是晨枫U盘维护。

网友:
U盘量产  稳定  就是有风险

网友:
记得格盘。。下个PE就行了

网友:
下个U盘启动软件   一步步操作就好了 有提示的

网友:
做这个的启动有很多   方法很多

网友:
杏雨梨云确实蛮好的,我一直用的这个!!!

网友:
大白菜的也不错,我一直在用

网友A:
大白菜一键制作U盘启动项的    就是文件比较大   下载时间长

网友:
学无止境哦

网友:
推荐MyFeng的。不错。

网友:
没有的话可以放给你 283456414@QQ.COM 我的邮箱

网友:
把U盘量产下好了,双驱双启!我一直都用杏雨梨云+完美者

网友:
路过,学习了...........

weija100邀请您访问中国主板维修基地_迅维网
http://www.chinafix.com.cn/?fromuser=weija100

网友:
杏雨梨云这名字好听。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

网友:
我用的是老毛桃!

网友(点评):
下载个PE按照提示安装!

网友:
网上去下个大白菜吧,简单又方便。

网友:
最好就是量产,量产成CD启动盘!量产不了的就只USB-HDD驱动盘,大白菜、番茄花园、老毛桃、茄子皆可以、、、、

网友:
一键工作室 这个很好

网友:
一键u盘3.1用着还不错下载一个用吧教程非常详细

网友:
网上有很多啊呀 都可以用的啊 注意细节

网友:
量产成CD启动盘

网友:
我一直用的也是杏雨梨云这个系统蛮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白菜一键制作U盘启动项的    就是文件比较大   下载时间长

我也喜欢大白菜。超级简单 一键制作PE。。

网友:
大白菜一键制作U盘启动项的

网友:
网上很多教程啊     老毛桃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