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电源无输出

楼主(2011-09-25):
飞利浦 220SW9 显示器 22寸 电源板没有输出电压 原来电源上变压器次级有一个 LD1117AL33 的管子短路 从台式机主板 拆一个1117装上后 电源没有输出电压 在确定后级没有短路时 开始查处级 电源八脚 1203P60 换了 开关管换了 光藕也换了 还是没有输出 请帮忙 谢谢
台式机

网友:
你确定300V直流电出来了吗?查查启动供电脚那一路

网友:
你要一步一步查:
1.220V滤波一级,保险是否完好;
2.+300V是否正常,检查整流桥或二极管;
3.PWM芯片启动端电压(+15V左右)是否正常;
4.后级是不是有什么保护电路,有的有一场管受控输出(明基或DELL的多有此电路).

网友:
大电容300V有不,启动电阻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