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格式化恢复。。。求教··

楼主(2011-09-25):
   有一个清华紫光的 512M的U盘  客户说因为没有看清文件吧一个1G的文件拖进去,
结果导致死机,重启之后再次插上U盘 就提示格式化。。
  之后用WIN7中自带的格式化工具格式化了 。。。
  请问这样的数据能够恢复吗、?我尝试用恢复软件恢复却恢复都是一些怪文件。
   没有各户需要的文件。。重试了几个软件都是一样。。

网友(点评):
不明白 为什么死机 1G的文件应该提示容量不够的 如果文件备覆盖了 就真没救了 先扫扫试试把 也许死机了 只覆盖了一点点

网友:
去找专业人员数据恢复吧,价钱肯定有点高。。。

网友:
估计困难呀 一般格式发应该可以。用软件的就补清楚了

网友:
按照我的理解,不可以恢复了,因为他拖1G文件进来,已经把里面的东西覆盖了,并不是只删除文件分配表。不过也许有高手可以恢复。

网友:
winhex 找文件夹目录,然后找到文件位置或把子文件目录地址添加进父目录里。

网友:
没提示容量不够?怪事。。。

网友:
你给个联系方式我,我帮你看看

网友:
覆盖掉是不能恢复的,这是老师说的

网友:
不可以恢复了...假如你操作无误的话,哈哈...就是说确实是"拖"进去了...那就不可以恢复了...别折腾时间了...

网友:
应该可以,1G文件怎么可能拖进512M的优盘呢?

网友:
用R-STUDIO扫描试一下!

网友:
看运气了,扫一下希望还是很大的,我感觉

网友:
试试:DiskGenius软件看。

网友:
哎呀,,还是不行啊...

网友:
已经被覆盖了```没得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