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14死活不识别有线网卡

楼主(2011-09-25):
(图片)

网友:
估计是系统的问题 我碰到过客户装可INODE 客户端 用电池网卡找不到 插电源OK 重启又找不到  左后装WIN7 解决  希望你能考虑

网友:
dell的机子 是有不用适配器 不能出网卡的现象

网友:
有的机器还要插着网线才能发现网卡  建议先把无线给禁了

网友:
网卡到通向时钟的两个信号 你查了没   上次遇到DELL1400的机器网卡不认   是时钟的两个信号不出  最后从时钟旁边的两个排容借两个信号  就认了

网友:
改个USB网卡

网友:
17、18脚是时钟对,直接到时钟芯片的,这个电压应该是正常的,到南桥的只有两组线4条,走的PCI-E总线,通过电容偶合,量不到电压也正常,你应该找偶合电容量到南桥那边的阻抗,另那个1.2V的电压换别的网卡都是1.08V吗,以上正常了刷BIOS吧,最后再考虑南桥。我现在有两片板,明天开始修了。

网友:
谢谢大家支持 !我找了个硬盘装个WIN7还是不认 我是不想修了 全装好了准备给客户浪费我时间。可去掉电源。装上电池开机看了下发现新硬件。。。。可以上网了。我去掉电池用电源也可以了。用客户硬盘XP装上也发现新硬件网卡好了 关机开机关机开机都可以了!不知道怎么好的。也不知道会不会再坏!愚昧的很呀!这也不知道算是好了没!

网友:
   这叫人品大爆发……

网友:
l楼主你的经历我很痛心啊。。。。不过总算修好了。。谢谢的你维修分析

网友:
这个有点悬,就怕返修啊

网友:
这只有认命了

网友:
会不会是由于BIOS的关系 ....

网友:
返修了!又不认了!我直接退钱给客户了!真没时间再捣鼓了!

网友:
我见过有的机子不插网线就不认网卡……

网友:
怎么不换一个南桥试一下呢???

网友:
你上面的图纸是样的吗???我也有一台1014的。。故障是功能都正常使用。。就是用一个小时就断电。。
然后要把电池拆出来。。才能开机。。。开机又正常使用一个小时左右又断电。。不知道是什么会事。有修过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是一样的 上面图纸型号标的是板号 你看你主板型号一样就一样了 。。你说的一般都是散热问题多点。至于其它问题引起的我还没修过

网友:
我用的DELL  XP系统 没有用电池不认网卡的现象

网友:
应该是由空焊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