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30 不跑码 ! 求助!

楼主(2011-09-25):
    dell1330的机器  主板板号 dt2 uma
故障现象 :主板上电到0.65    停3秒后掉电!
检测状况 :cpu复位有 1.05v    pg 有1.05v 时钟有0.3v电压    com 电阻检测都正常   gtlref正常 0.7v
开机检测  h_ads# 有1.05v电压  没跳变波形!  而后 测得 EC_CPU_PROCHOT# 这个信号 应该是温控有关的  不知什么意思   应该是1。05v的电压吧现在是 0.36v  感觉这个电压不对 请高手指点下!!
是不是 这个信号引起的不跑马掉电??

网友:
therm 应该是温控信号, 楼主说的那个信号, 不了解啊,不跑码的我先刷BIOS, 查各总线通断,

网友:
总线查了 ! 没发现异常!!  bios也换了 !!

网友A:
量一下CPU脚座,看北桥有没有空焊短路的现象

网友B:
这个是独显的吧,如果是独显的也可以排除下显卡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独显的吧,如果是独显的也可以排除下显卡哟

是 集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CPU脚座,看北桥有没有空焊短路的现象

用带灯假负载  没发现有短路的 现象!

网友C:
测BIOS上的波形
确定一下CPU是否抓到BIO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测BIOS上的波形
确定一下CPU是否抓到BIOS

应该是没抓到  我测试 lpc总线上 没任何动作!bios上应该也没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没抓到  我测试 lpc总线上 没任何动作!bios上应该也没有吧

LPC总线上无波形
往前级查
看前级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你说的 EC_CPU_PROCHOT# 的信号是从哪来的跑一下线路并测量其工作条件
一般来说这样的情况会造成压差使IC工作不良而引起掉电现象

网友:
望高手  指点呀!!!!!! 手里还有一个t42的 无cpurst   测试 pcirst   pwrok  都正常 北桥的供电时钟都正常  hublink 阻止都测了  都一样  南桥北桥都换了  依旧没有cpurst     cpurst上拉电阻也成长 55欧 没思路了  还有哪里有问题能引起没复位呢!!!!

网友:
CPU_PROCHOT# CPU过温警戒信号,CPU达到125度,此信号被拉低。。警戒温度CPU是可工作的
你看下H_THERMTRIP#CPU极限温度,CPU达到130度,此信号拉低,CPU就不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