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 广达信号之S5_ON

楼主(2011-09-25):
    接修一台联想F31,加一下电到0.2A,马上就掉电,原因是S5_ON信号有一下就没了。按广达的时序来说南桥收到DNBSWON#信号后就应该发出一个持续高电平的S5_ON信号,但是这台机子这个信号有一下就没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满足什么条件下它才能保持住,还是南桥坏了?有没有高手出来分析一下!

网友:
一下就没了,应该是保护了,看看是不是S5ON电压有短路的哦

网友:
没有,这个阻值很正常。

网友:
S5_ON 开启的电压有短?

网友:
说过了打阻值正常

网友:
高手都去哪儿了,给分析一下呗!!!!

网友:
S5信号出来的,所连接的电压是不是都OK,再查三级电压和CPU电压,有短路的

网友:
S5_ON  开启电压应该有短路

网友:
    阻值正常不一定后极就没有问题  问题肯定出在后面  不然你把脚挑起看看……

网友:
楼主应该多加强理论知识
楼上几位说的都是正确的
修掉电的
必须要用示波器测加在负载上的电压
看波形判断
如果楼主理论不过关
或者没有示波器
高手也没有什么高招
因为必定板子不在高手手里
而且我相信高手也不可能全程指导你
至少我学的时候没有人全程指导
学习
还是要靠自己
能得到高手的点拨
其实已经很难得了

网友:
烧鸡大法,不过这地方得小心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