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们老师!什么是点位图?

楼主(2011-09-25):
请教各们老师!什么是
?
反对楼主:
5.0
花晨月夕
反对楼主:
自己看看基础资料去 别当伸手党!

网友:
好像就是有点有位的吧,呵呵

网友:
那是肯定的

网友:
你去网上下一个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百度一下 呵呵

网友:
就是把原理图变成印刷电路板图,不用跑线路图了,你点印刷电路板上的任意一点,显示器上就显示出,它所连接的所有器件的路线。

网友:
所谓点位图,一般都是板卡工厂才有的,打开图,你点任意一点,拖动鼠标,朝你鼠标方向,会出现这个电路所有经过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