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302不断重启

楼主(2011-09-25):
一块ms-7302板开机不断重启,不能开机。诊断卡都闪个不停,裸板也是一样。请问有没有朋友修过,帮帮忙!谢谢

网友:
你这说的太简单了啊。至少得说说到哪重启嘛,

网友:
我碰到过一块是因为桥虚焊造成的,手上现在还有一块,检测不出原因,待刷BIOS

网友:
不能开机怎么重启???

网友:
兄弟,,看看电容吧,我这里全部换电容,结果OK了

网友:
说得不清不楚的,没法帮你哦

网友:
主板上的电容有坏的么?电源是好的么?楼主要是能传图片就好多了,比较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