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dh1000 不通电

楼主(2011-09-25):
系统供电12V 正常,开关3.3V 正常 按开关没反映 待机0.02 待机无3.3v,5v 充电电流有1.8 南桥晶振起振 请问会是什么问题?
充电

网友:
是HD1000 上网本

网友:
查系统i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噻,首先3.3V,5V要产生才行呀!

网友:
先看待机 3.3V 和5V 有没有出

网友:
3,3 5V 都没出来 系统供电芯片是RT8203 没见过噢

网友:
已经解决了 BIOS 断线了 看了点位图 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