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KYPE软件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1-09-25):
     软件能安装上,但就是无法登陆或无法连接,有时可以登陆,但时间要好久,有没有人在用这软件或有知道这是什么问题不?

网友:
是用的国际版的还是TOM版的?

网友:
我也有这问题很纠结呢

网友A:
有时是网络问题,换个版本看看,不要用太高的3.8的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是网络问题,换个版本看看,不要用太高的3.8的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升级.

有3.8版本的吗?官网好像只有3.6就到4.0了

网友:
3.6可以的,版本高安装文件做的很大有些功能对我们没用,最早这软件才2M左右很好用的,现在要几十M还容易出错...

网友:
谢谢,,下载安装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际版与TOM版有区别吗?

TOM版版本较低,功能不全。用国际板的试下!我以前老是用的国际版,没出现过任何问题!

网友:
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一切正常

网友:
新手路过了。。大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