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电源电路之交流滤波电路之疑问!

楼主(2011-09-25):
如上图所示,为交流滤波电路原理图,F901为保险,用为过流保护,NR901为压敏电阻,用于过压保护,C901和902起滤波作用。
但是电阻R901,R902它们起什么作用?电容C903又起什么作用?为什么时候我手上的板子类似的电容C902和C901,NR901好像也没有,这属于正常吗?希望高手们不舍赐教,谢谢了。!

网友(点评):
典型的EMI滤波电路,百度一下就是了。

网友(点评):
NR901不是压敏而是热敏,是通电瞬间起缓冲作用的,防止高电压冲击开关电源,也防止误爆保险 C903是吸收高频杂波信号的,它与R901R902共同构成高频吸收放电回路

网友(点评):
NR901不是压敏而是热敏,是通电瞬间起缓冲作用的,防止高电压冲击开关电源,也防止误爆保险 C903是吸收高频杂波信号的,它与R901R902共同构成高频吸收放电回路

网友(点评):
R901,R902 是用来放电的

网友:
貌似是rc振荡回路?

网友:
R901,R902是用来给电容放电的,防止触人。

C903是过滤高频的

正是
说得对!就是如此。

网友:
NR901是热敏电阻,防止刚通电时,电容充电电流太大而烧掉保险丝的。

C902和C901是为了得到更纯正的交流电

网友:
三楼说的没错

网友:
这两个电容的作用是,拨插220V放电挂号的

网友:
NR901不是压敏而是热敏,是通电瞬间起缓冲作用的,防止高电压冲击开关电源,也防止误爆保险 C903是吸收高频杂波信号的,它与R901R902共同构成高频吸收放电回路

网友:
NR901是限制开机浪涌电流的(整流后的滤波电容)。其它是典型的EMI(传导)电路。

网友:
楼上的正解

网友:
谢谢各位热心的回答,我已经明白了。

网友:
哪有压敏是串联的?NR901不是压敏而是热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