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775带灯坑爹座很难用啊

楼主(2011-09-25):
这座子要么根本放不进去,要么放进去是歪的,就算放进去拿出来也是个问题,针脚都会弄坏,现在没事就刮它,十分坑爹啊。。。。。。

--------------------------------------------
谢谢楼主反馈。
提醒:因为配件进货批次不一样,此批次有少部分775带灯测试座,由于厂家模具问题,在使用的时候会出现装进部分CPU座很紧的问题,为此给各位同行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为此,我们已经联系了供货厂家得知,只需要将座子四周用手术刀之类的刮刀,刮去一些,就可以解决上述问题。当然,这样处理是不会影响使用的效果,请买家放心!
                                                                                        ------月饼 2011.09.25

网友:
775我两个假负载都是不带灯的

网友:
我带灯的就有一个灯不亮了,还有电池,没用几次就没电了

网友:
775没有针脚,反正我没见过有针脚的。不会是478针的吧

网友(点评):
是放不进,不是有针脚

网友:
汗,那电池能用很久?你不要一次亮很久啊,看得清楚有没有灯不亮就行了

网友A:
是775生产厂家做的问题,在某些CPU座子中会出现装不进去的问题。因为座子太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775生产厂家做的问题,在某些CPU座子中会出现装不进去的问题。因为座子太大了。

我刮了它一个上午,差不多什么板都能放进去了,基地775的假负载就很好用,大小合适,这个灯座做的真的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刮了它一个上午,差不多什么板都能放进去了,基地775的假负载就很好用,大小合适,这个灯座做的真的很大 ...

谢谢反馈。这个问题已经反馈给厂家。是部分座子装不进去。刮以下四周就好了。厂家的模具可能有问题。
反馈问题很好,奖励10分~

网友:
这个就是边角有点突出来了,用刀片刮点掉就OK得

网友:
搞维修的这种小事自己动手还不搞定,改造一下就好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自己多动手改改 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2011-11-15):
我还是用了,就是用什么东西挂点边边就好了。

网友C:
我有个775 的放座子里好像小了些, 接触不好,要安装多次才出vcoer

,前天又在基地订购了个775 的
回来上图报告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775 的放座子里好像小了些, 接触不好,要安装多次才出vcoer

,前天又在基地订购了个775 的

用800号水砂纸墨墨不就行了 ,还漂亮

网友(2012-04-10):
想请教前辈们,775带灯测试,单桥,会不会有一个灯不亮。

网友:
呵呵 就像电路一样  要有反馈才能赢得稳定和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