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场管和晶体三极管

楼主(2011-09-25):
如何区分场管和晶体三极管,型号,测量方法如何?

网友:
晶体管的三个管脚中有一个(基极)是对其他两脚(发射极和集电极)都能单向导通的,而场效应管没有这样的管脚,场效应管的栅极无论和源极还是漏极之间的电阻都是极大,用万用表几乎测不出来,类似绝缘。用这种方法可以通过万用表区分是晶体管还是场效应管。

搜索来的,打字慢

网友A:
场管与三极管有标称符号,型号区分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场管与三极管有标称符号,型号区分是什么

在电路板,一般场管用Q表示,三极管用N或T表示

网友:
场管只有一组阻值,三极管有两组阻值

网友:
3极管是2个PN结(测量时相当于2个二极管),而场效应管则不同。不要用符号区分这个不是依据。具体的还需要多学一些电子基础才行。

网友:
晶体管的三个管脚中有一个(基极)是对其他两脚(发射极和集电极)都能单向导通的,而场效应管没有这样的管脚,场效应管的栅极无论和源极还是漏极之间的电阻都是极大,用万用表几乎测不出来,类似绝缘。用这种方法可以通过万用表区分是晶体管还是场效应管。